台达VFD-A,18.5KW报OH

楼主(2008-12-01):
一台台达VFD-A 机上电报OH,里面灰尘很多,清扫完后还是报OH,拔掉热敏电阻还是一样,热敏电阻好的。会不会是CPU板的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啊,多谢了!!!!

网友A:
风扇问题。。。换风扇就好了

网友B:
测温电路有问题。。。。。。。。。

楼主:
风扇我换过了啊!测温电路就是在热敏电阻的一路吧,外围的我查了把芯片MC3303D换了还是一样啊,多谢指点啊两位高工!

网友C:
1. 檢查電機否過負載
2. 減低 (Pr-54) 轉矩提升設定值
3. 增加交流電機驅動器輸出容量

网友D:
OH好修啊,过热啊,把过热保护取消的不就好了

网友E:
取消以后不报OH了,但一运行充电电阻就冒烟啊,这个机子上没有接触器啊

网友E:
我想应该也是啊,可我找不到啊,怎么没有呢

网友E:
好奇怪啊!是不是我没找到呢?好笨啊哈哈

楼主:
没有可控硅啊,带小的5KW的电机可以,就是充电电阻起热啊,有一个充电电阻,一个保险,一个二级管,没有可控硅啊,请彭生再指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