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干扰

楼主(2008-12-01):
怎样处理电网干扰!!!

网友A:
加滤波器

或者增设电能质量治理的设备

网友B:
呵呵,滤波器只是其中的一种,具体的要看你是什么电网干扰。

网友C:
本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15963310965

网友B:
建议你公司买个电力质量分析仪,找出问题才能有针对性的治理。深圳杰创立仪器有限公司研究开发的FT2000L在线式电能质量分析仪有八大优势,十项功能 ,具有国内国外同类产品最强大的分析统计功能。

FT2000L功能与特点:
◆符合中国电能质量标准、符合IEC 61000-4-30 A级精度
◆自动生成符合中国国标的电能质量报告、符合PQDIF的数据结构

八项优势:
抗干扰设计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专用DSP电路
16位A/D转换精度,测量可达50次谐波
所有通道同步采样,通道采样率12.5KHz
便捷全面的组网能力,支持TCP/IP协议
开放式硬件接口、数据接口
目前同类国内外产品中最强大的分析统计功能

八种特性:
◇记录电压/电流的真有效值
◇同时测量电能质量、功率和谐波。
◇实时显示电压和电流波形。
◇每周期256点采样,测量所有参数。
◇对功率和谐波进行快速数字信号处理。
◇精确度<0.5%。
◇不需关闭任何一记录功能,即可执行其他之记录仪功能。
◇软件自适应调节设计可防止存储器饱和。

十大功能:
· 电能质量分析仪
· 谐波分析仪
· 功率分析仪
· 电力需要分析仪
· 电力闪变仪
· 暂态分析仪
· 电源干扰分析仪
· 频率计
· 故障记录仪
· 图形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