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

楼主(2008-12-01):
如果低压漏电保护器采用单片机控制其跳闸(单片机主要是控制漏电流监控显示实时电流的大小),如何防止避免电磁干扰?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电磁干扰处理:

将设备装在铁制的配电箱中,配电箱的接地端子接地;在电源侧接入干扰滤波器,不仅起到抗干扰作用,还可以消弱电磁干扰.

电源隔离法:仪器电源侧接入隔离变压器来隔离。
信号隔离法:信号侧采用光电耦合器隔离。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