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RS232为什么不能传输

楼主(2008-12-01):
现在出来的电脑大都没有串口了,所以不得不去买USB转RS232的连接线,但郁闷的是普通传输都可以,但是用来做GPP通信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现在的杂牌的连接线质量是很有问题的,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是比较好,但价钱很贵

现在不是有USB直接转MPI的连接线

楼主:
USB转PCMCIA的我是用过,都是BBL的,不过有一套可以用,另一套也不能GPP通信,不懂了。另外奇怪的是好像联想有一款带串口的笔记本在E60上就没办法进行传输,在M64S上就可以传,换其他电脑用同一套软件传就可以,搞不懂。

网友B:
可能要软件程序吧,我也有过.但是安装程序就好了

网友C:
应该可以转换吧   可以实现

网友D:
现在好了没有,可能是国产的原因吧。买条进口的试试

网友E:
USB转RS232的连接线有好多厂家在做,一定要买个质量好些的,不然不稳定是很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SB转RS232的连接线有好多厂家在做,一定要买个质量好些的,不然不稳定是很麻烦的

恩 是的    还是找个配套的好

楼主:
300块的PCMCIA转串口的可以用,100块的不能用,质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