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器运行重启

楼主(2008-12-01):
我修的一台国产VFD-450 2.2W 的变频器   一运行随着声音的不断降低就重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急啊 知道的请告诉我啊

网友A:
查电源电压及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风扇回传的   都后显示的 开关电源我查了下 应该没问题啊、、

会不会是哪个参数有问题啊??

楼主:
可能是开关电源附近的电容问题吧  也有可能是还有个电阻问题  反正现在问题解决了   就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