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电磁阀能不能开关气体?

楼主(2008-12-01):
黄铜电磁阀一般是控制液体的。不知道能不能开关气体?

网友A:
可以,还可以用在可燃性气体上。

网友B:
    这种吧?       没在气体回路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里有几个都是用在 水管上面。

网友C:
2楼的电磁阀用在气体上没问题(我说的是压缩空气)。

网友D: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E:
这应该和筏体的材质无关,主要看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