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08-12-01):
我在安装MELSEC GT DESIGNER软件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提示窗口: ”Error updating the driver (hid:*WINDRVR6) with the INF fil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安装结束后,用数据线连接PLC失败,不能从GOT上传或下载数据。

谁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一下,我的数据线没有任何问题。
请告诉我详细的步骤解决问题。

better0629@163.com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按装时候出了问题,建议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2010-08-02):
我也是这问题,你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或有哪位前辈知道,请告诉我详细的步骤解决问题。谢了!

网友C: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GT版本是多少?中文的英文的?文件夹是否有中文名字?。。。。。。很多具体情况都不说,不太好分析,只有大概的分析:

1、操作系统匹配;

2、GT不要有中文名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