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电度表与无功电度表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1):
它们在线路上接线是怎么样实现的,听说只要取电流的相角位不一样就行,但不知道这个不一样的电流相角位是怎么取出来的!谢谢

网友A:
怎么跟我前几天问的问题一样,线路上接线方式是一样的,只是电度表里肯定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