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打火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今天给人家换断路器时,发现一问题,零线碰到箱体外壳了打火,而且是总打的,他是一个三项开关,零线直给的,共地线,电源已断开了,不知为什么,?希望大侠们解答谢谢

网友A:
估计零线断了。你试量一下零线对地电压有多少伏。

网友B:
正常,因为其它回路的回路电流在上面,所以零线碰外壳时会打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因为其它回路的回路电流在上面,所以零线碰外壳时会打火。

网友D:
应该是零线对地线有电位差吧。

网友D:
你要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常,因为其它回路的回路电流在上面,所以零线碰外壳时会打火。

零线是不是共用?

网友F:
可能是零线断了!

!!!!

网友G:
是零线对地线有电位差,零线是不是共用可能是断了!

网友H:
零线对地线有电位差才会打火。

网友I:
三相  电流不平衡

网友J:
  你的零线是在断路器上口吗?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和地线共零.如果没有的话本身和380的一相有电位差,打火正常.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的零线是在断路器上口吗?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和地线共零.如果没有的话本身和380的一相有电位差,打火正常.

网友L:
零点飘移说白了就是你的零线对地有压差

网友M:
正常工业三线四线制系统零线必须一点接地(民用三相五线制多点重复接地),打火不正常,说明零线接地有问题,与系统三相有无电没关系。

网友N:
正常工业三线四线制系统零线必须一点接地(民用三相五线制多点重复接地),打火不正常,说明零线接地有问题,与系统三相有无电没关系。同意16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