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使用什么标定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8-12-01):
单位大宗原料有使用皮带秤,请问皮带秤使用什么标定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会不会因不准而引起单位间的摩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转转,留下脚印,呵呵,支持论坛

网友C:
用那里的皮带秤呢?

要看你使用的情况和厂家了~~~

yu82125@163.com

有空联线

网友D:
国内精度高的要数徐州皮带称了,最高可达到千分之1.5左右。

网友D:
标定用链码,或实物。

网友E:
皮带秤计量不太准确,用在精度不太高的地方可以,我们这原先也是用皮带秤现在

改成托利多的单斗秤,准确多了,时均在100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