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矩系数会变化吗?

楼主(2008-12-01):
最近在测试伺服电机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测试方法是这样的:

两个伺服电机对拖,转矩的大小由负载电机的电流和转矩系数算出。

后来在测功机上试验发现主动电机的转矩系数与电机对拖法测出的转矩系数不一样,经过其他方法证明对拖法测出的转矩并不准确。

对拖法中的负载电机在低转速情况下的转矩系数大,在高转速下的转矩系数小。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电机的转矩系数是变化的吗?

为什么负载电机的转矩系数会变化?

网友A:
测功机从原理上讲可以直接或较直接地提供被测力矩,而对拖法不加力矩传感器时,只是以负载电机的电流线性折算为力矩,所以准确度和线性度都可能存在偏差。

至于“负载电机在低转速情况下的转矩系数大,在高转速下的转矩系数小”这一问题也不是没有根据,毕竟电机在高速运行时,电机铁损会更多的消耗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因而读到的驱动器电流真正用于出力的比例就会下降,尤其是在电机的电磁效率偏低时,将更为明显。

楼主:
如此说来,电机的力矩系数会随着电机的不同转速改变,对拖实验中不同转速下计算力矩时也要用不同转矩系数了。
谢谢波恩老师!

楼主:
又看了一下,波恩老师搞错了一个地方,我测得的力矩系数随转速升高而降低是在负载电机,也就是发电机上测得的,因为由驱动器驱动的主动电机的力矩系数是知道的,所以可以利用主动电机的相电流算出转矩大小,再根据负载电机(发电机)的相电流算出负载电机的力矩系数,发现负载电机(发电机)的力矩系数随转速升高降低的。波恩老师能不能再看一下。

网友A:
在驱动模式和发电模式下,铁损对驱动电流的消耗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电机工作在不同的象限而已。主动电机用测功机标定过吗?与负载电机型号相同吗?

楼主:
主动电机标定过,在驱动器驱动下的力矩系数基本为常数,转矩计算肯定准确。主动电机是400w,负载电机是1.5kw电机。

这种力矩系数变化的问题在电机上很普遍吗?

网友A:
看糊涂了,难道用400W电机标1.5KW的? 这种力矩系数的变化严格地讲是机理性所导致的必然问题,只是手头还没有具体产品的数据支持,建议直接咨询电机厂商

网友B:
肯定会变化,就像采样电阻,其阻值也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