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需要设的参数

楼主(2008-12-01):
不设PID能实现恒压吗?用的远传压力表。

我的变频器没法设PID。

请指点。

网友A:
什么变频器呀,应该可以用模拟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你什么变频器?PID是基本功能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设PID能行吗?

我现在找到PID的设置项了。

我用的是中国人民电器集团生产的第二代变频器。

网友C:
不设定PID不能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
谢谢,我已经给厂家联系了,他已经告诉我设置参数了。

谢谢回复。

楼主:
用模拟量怎样恒压。。。。。。。。。。

网友D:
可以用一个恒压给水专用控制器,将模拟信号与正转信号,还有压力表的信号传给变频器

TW控制器经过多年的现场使用以及用户的建议,结晶出以下实用功能:
u 在线设定参数调整方便,特别是仅用加减键就可以设定压力,给厂家及用户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u 设定压力和实际压力为三位数码显示,所以提高了对1.6Mpa,2.5Mpa远传压力表的显示精度及控制精度。在高层供水及特殊场合,能给您带来方便。
u 电源为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两种,开关电源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电压范围宽,特别适用农村电网。
u 型号齐全,具有六台软起型号,汉字液晶显示,给您特殊场合的选型带来方便。。
u 报警齐全,具有变频器故障,远传表断线及短路故障或欠压超时和水位报警指示。
u 密码控制定时停机,在特殊问题的处理上能给您带来方便。
u 可编程三段时控起停(三起三停),分时段变压(六段压力值)(T选项)
u 具有小流量停机功能(即休眠功能),在节能方面有特殊要求的场合能给您带来方便。

产品选购指南: 1.一用一补型:TW3000 124 /T 二台软起
2.一用二补型:TW3000 136 /T 三台软起
3.一用三补型:TW3000 148 /T 四台软起
4.锅炉补水型:TW3000 123 /T 带泄流阀输出
5.一用一备型:TW 2000 /T 通用型
6.上下限报警型
7.锅炉循环泵压差控制型
8.空调冷却塔温差控制型
9.一用一备型:TW 2000 /T 通用型
10.汉字液晶迷你型:TW3000A 通用型
11.特殊订做型:TW3000 ABC /T

开孔尺寸:宽152mm×高76mm
最大尺寸:TW2000宽160mm×高80mm×深80mm
TW3000宽160mm×高80mm×深85mm
键盘操作说明:
¨ 当上电后面板显示[HHH 00],此为开机延时正计数状态。在没到[HHH 10]之前按设定键进入编程状态,显示[F 00],可以更改所有参数,在线状态下,按编程键2秒后可进入编程状态,但此时只可以查看※项参数,不可以更改。
¨ 读取/设定参数资料依下列步骤:(见图五)
1.正常工作时,按□键Hz灯亮,[DATA1]项此时显示变频器频率。再按□键,返回原显示。
2.欠压报警时,按▲键则清除报警。

可显示项目说明(表1)
可显示项目 项目 说明
HHH xxx 开机延时正记数,按设定键进入编程状态
xxx xxx 设定压力和实际压力。当Hz频率灯亮时,显示实际压力和频率。定时停时为时钟显示
F xxx 显示参数项目。按▲或▼键可加减参数项目,按□键可显示该项的内容,即下项。
D xxx 显示参数内容值。按▲或▼键可加减该参数,按□键可储存更改的资料。
xxx E1 CT1接通停机显示(F05项设为0时)
xxx E0 为压力表故障或超时欠压指示。此状态可按▲键清除报警。
xxx E2 为压力表断线(F07=0)或输入信号<3.8 mA(F07=1),此功能对诊断特别实用。

xxx E3 休眠停机状态,请检查参数(F20,F21,F22项)
Cp xxx 为换泵命令指示。xx为执行的剩余时间。
M1.M2 M1,M2分别为一、二电机工作指示。
LW 低水位指示,既CT2与COM2短接时,灯亮并停机。
Hz 频率指示,显示频率和实际压力。
注:文中(x)通指0-9阿拉伯数字。
仪表接线端子图:(TW2000)(图2)

注:FWD与CM1正转输出为光耦,有正负极。

接线说明:
1. 公共端G与其余的公共端不允许共地。
2. 端子11-13应使用屏蔽线,不允许与其他端线或强电捆绑一起布线。
3. 端子CT1-CT2对应公共端CM2,为高阻输入电源信号。
4. CM1,CM2可以短接,即将2,3组可以合为一组。
5. R1-R2端子容量:AC3A/250V
6. 如果控制22kW以上电机,要求使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TW2000 端子编号 端子代码 端子功能 端子信号去向
1 N 零线 地
2 L 220v相线 电源
3 R1 变频泵1 出
4 R2 变频泵2 出
5 FWD 变频器正转 出
6 CM1 公共端一 地
7 CM2 公共端二 地
8 D/A 模拟电压 出
9 CT1 编程输入端 入
10 CT2 控制器停车 入
11 G 压力表低端 地
12 IN 压力表滑动端 入
13 +2.5V 压力表高端 入

TW2000接线端子及编号 三星
SAMSUNG 台达
DELTA 明电舍
MEIDEN 东芝
TOSHIBA 富士
Fuji 三垦
SANKEN
CM1 6 7 DCM RY0 CC CN DCM12
FWD 5 1 FES FRUN F FWD FR
CM2 7 11 ACM COM CC I1 ACM
D/A 8 9 AVI FSV VIB I2 VRF
TW2000K参数编程表(表4)
编程项目 项目功能说明 数据范围
出厂值 单位 备注
F 00 定时换泵时间 d0-d252 48 小时 00时不换泵。
F 01 设定压力1 d0-d999 30 不定 给水恒压点,锅炉补水静压
F 02 设定压力2 d0-d999 d20 不定 锅炉补水动压(F05设01,并CT1与CM2短接)
F 03(※) 泵工作方式 d00-d02 d01 不定 00单泵工作,01一用一备,02一用一补定量泵,R2为固定工频泵。
F 04(※) 第一起动泵 d01-d02 d01 上电第一起动泵
F 05(※) CT1功能选择 d0-d02 d00 00外部停车,01双压控制,02手动换泵。
F 06 传感器校零 d00-d30 d00 填入零压时传感器数
F 07 传感器类型选择 d00-d01 d00 00:远传压力表,01:4—20mA
F 08 传感器量程选择 d0-d999 d100 可以任意设定 例:0.6Mp设0.60;1Mp设1.00
F 09(※) 电压输出方式 d00-d01 d00 00 – 一路PID输出;01 – 开关式输出。
F 10(※) 输出电压等级 d00-d01 d01 0满载5V输出;01满载10V输出;
F 11 欠压加泵时间 d00-d50 d03 分 00欠压不加泵
F 12 欠压加泵偏差 d00-d50 d00 %比
F 13 PID调节速度 d0-d999 d15 大则调节快,小则调节慢
F 14 欠压报警阀值 d00-d30 d00 防止压力表和水位传感器失效,压力在此项值以下2分钟产生E0报警停机。00为禁用此功能。
F 15 输入信号滤波 d00-d10 d05 用于压力信号震动大时加大。
F 16 变频泵启动频率 d00-d45 d15 Hz 填入一定数值,可以快速启动;降速时到达此频率则为0。
F 17 浮动超压值设定 d00-d30 d05 压力达到"设定压"+"F18"时,快速降频。00时无效。
F 18 设定压力方式选择 d00-d01 d00 00:不可以通过加,减键直接设定。01:可以通过加,减键直接设定,便于用户修改设定压力。
F 19(※) 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d00-d01 d00 在上电进入设置后,此项设为1则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在运行时此项不能修改。
F 20 休眠频率 0-50.0Hz d00 Hz 压力大于"设定压"- 2 时,频率小于(F20)时,这种状态保持(F21)时间,则运转信号断开,当(F20=0)此功能无效。
F 21 休眠延时时间 d000-d999 120 秒 功能见F20项。
F 22 唤醒压力 d000-d999 15 当压力小于此值时,运转信号闭会,重新启动。
参数编程表二(表5)

程项目 项目功能说明 数据范围 出厂值 单位 备注
Data1 Data2
F 23 时钟控制方式 d00 --- d06 d00 00时,时钟不控制。
01时,F24-F27有效,一起一停控制
02时,F24-F31有效,二起二停控制
03时,F24-F35有效,三起三停控制

04时,F24-F27有效,二段变压控制
05时,F24-F31有效,四段变压控制
06时,F24-F35有效,六段变压控制
04 05 06 时,为变压控制,开机段用第一压力F01工作,停机段用第二压力F02工作。

F 24 时控开机1时 d00 --- d23 d05 小时 F23 项设定为0时,则定时功能取消。
注意:1,有效时间段内开停时间设定必须从小到大,否则时钟控制不正常。
2,钟控成对使用。
F 25 时控开机1分 d00 --- d59 d00 分钟
F 26 时控停机1时 d00 --- d23 d08 小时
F 27 时控停机1分 d00 --- d59 d00 分钟
F 28 时控开机2时 d00 --- d23 d11 小时
F 29 时控开机2分 d00 --- d59 d00 分钟
F 30 时控停机2时 d00 --- d23 d13 小时
F 31 时控停机2分 d00 --- d59 d00 分钟
F 32 时控开机3时 d00 --- d23 d16 小时
F 33 时控开机3分 d00 --- d59 d00 分钟
F 34 时控停机3时 d00 --- d23 d23 小时
F 35 时控停机3分 d00 --- d59 d00 分钟
F 36 时钟 时位 d00 --- d23 小时 时钟校准设定
使用时注意校正
F 37 时钟 分位 d00 --- d59 分
F 38 时钟 秒位 d00 --- d59 秒
TW2000K动静压(双压)锅炉补水补充说明
锅炉动静压补水是较为科学的一种补水方式。
具体应用方法介绍如下:
1.F05=01
2.F02设定值为循环泵工作时的动压。
3.F01设定值为循环泵不工作时的静压。
4.当控制端子CT1与公共端CM2短接时以动压(F02),为恒压工作点工作。当控制端子CT1与公共端CM2断开时以静压(F01)为恒压工作点工作。
5.因为锅炉一般保压的特性非常好,所以应适当提高控制器的响应速度。提高响应速度可以增加F13项的值。或把(F09)的值改为01,使系统的模拟输出采用开关方式输出。
6 把F20—F22项按照现场情况设定合适的数值,使补水泵按休眠方式工作,可以避免水泵长期低频工作,致使水泵发热,叶片烧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