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的空载电流问题

楼主(2008-12-01):
  我单位一台新修好的185千瓦的电动机,是换过定子绕组的,接上电源后空载试运时电流是130A,一切正常,可是带上负载运行了几天时间,在运行过程中突然跳了,变频器显示电动机过载,随后把皮带拆掉后又一次空载运行,用钳形表测了一下,空载电流是210A,这是怎么回事啊?电动机没有什么杂音,用手盘,转子很轻,没有阻力。这跟重新缠线圈有关系吗?

网友A:
不会吧。空载电流怎么突然上升了那么多?

网友B:
测量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我估计是修理的质量可能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只能说是修理质量的问题了,可能是用的漆包线质量太差,运行几天绝缘等级变低了啊。更有可能导致匝间短路啊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含有较大的谐波成分,如果电机的绝缘不好,很容易烧坏电机。

网友E:
测量一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我估计是修理的质量可能有问题

网友F:
肯定是绕组间短路了

呵呵 很简单的

网友G:
我认为5楼的说得很对~~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重新再绕过就没问题了~~

网友H:
好像楼主还没有说完吧??既然是跳闸  变频器显示过载  检查后发现空载电流超标  那么你再次使用还会跳闸显示过载吗?你不会等到大家给你出完注意你在用设备吧??如果继续使用还会跳闸  简单  匝间断路   如果开启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倒是比较怪

网友I:
匝间短路导致的。。。。。。。。

网友J:
同意3楼的说法,估计是部分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