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接线反方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12-01):
请问RA   RA+  RA-   是怎么接线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电流0(或4)-20mA输入,RA和RA+短接,输入接A+,A-

如果是直流电压输入,接A+,A-,,RA空.A+,A-接反了AIW0的值为负

网友B:
找个手册看下,有详细接线图的,西门子网站上就可以下载的

网友C: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