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输出有共阴共阳的要求吗 ?????急!!!

楼主(2008-12-01):
台达PLC输出有什么要求吗  ,比如我的C0端接高电平或低电平有影响吗 ???

网友A:
晶体管的有!C0必须接GND,Y输出连接24V+;

继电器没有要求。

网友B:
晶体管的有!C0必须接GND,Y输出连接24V+;----------Y有输出时还不立马完蛋!,         晶体管是NPN开集输出的,发射极公共点在C*

网友C:
台达PLC输出怎么能接高电平?除非是继电器

网友A:
台达PLC的输出点

继电器输出连接负载时的电压标准:低于250VAC以及30VDC。连接负载时,共阴,共阳接线方式均可以。

晶体管输出连接负载时的电压标准:低于30VDC。连接负载时,C0必须连接24VDC的负极

网友D:
呵呵;

输出是晶体管的话,一般是NPN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