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F740和FR-A740在应用上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8-12-01):
现有一台齿轮泵(橡胶挤出的最后一道工序,靠齿轮泵将胶料挤出成型),45kw电机,选用的是FR-F740-45,到了用户现场调试发现,低速总是报警。有人建议用FR-A740系列要好。但是更换的成本太高了,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FR-A740是三菱最好的,高性能的

FR-F740是风机、水泵专用的

网友B:
  A740  好象是重载型吧 ~!   没用过.  有用过A540的.

  F740  风机水泵型.

网友C:
设置Pr.80=45

网友B:
   F740  有些不太好调试,  建议在网上找本详细使用手册 ,,  再去调

网友D(2009-02-09):
引用 网友A:

FR-A740是三菱最好的,高性能的

FR-F740是风机、水泵专用的

 同意。。。。

网友E:
FR-A740是三菱最好的,高性能的

FR-F740是风机、水泵专用的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R-A740是三菱最好的,高性能的

FR-F740是风机、水泵专用的

网友G:
A740是恒转矩变频器,应用在启动转矩比较大的工业场合,F740是风机水泵专用

网友H:
用过A740,没用过F系列的,不过我们最多运用的还是E系列的,呵呵,总体来说三菱的用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I: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将F740的CPU板改为A740的,模块容量是足够的,我们可以的,也可以帮你更换一台矢量控制的45KW变频器,张,qq:545534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