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ART对界面计如何设置?

楼主(2008-12-01):
用HART协议的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检测工艺界面,已知量程为300MMH2O,如何简单用HART通讯器对变送器进行设置?

楼主:
量程设置为300MMH2O,但用HART通讯器迁移不会,例如当前真实界面为30%,那我用HART迁移输出为30%就可以了,但不知道怎么迁移,不知道此方法是否对?

网友A:
建议先学375手操器使用手册!

网友B:
简单。看你的正压室放上面还是在下面,如果正压室在下面在买来新的表没重新标定时,把量程设定为(-300~0)MMH2O。

    你还可以把变送器装好 确定实际零液位点 然后标定零点,最后设定量程(0~300)MMH2O。

简单吧

楼主:
如果实际界面工艺确认在20%的情况下,量程是(0~300)MMH2O是已知的,

量程设置是没问题的,那么如何用HART设置输出为(4+3.2)mA。

楼主:
HART 一定是洋HART?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