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MDV-11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2-01):
西门子MDV变频器原来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全部炸坏,板子上电F231,后来ok了,电流没有了,带7.5kw电动机电流依旧没有,运行中拔掉取样电阻的插头,依旧运行,不报故障了,求助!!

网友A: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解决西门子维修成本高的问题,配件查询WWW.BPQPJ.CN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解决西门子维修成本高的问题,配件查询WWW.BPQPJ.CN

网友B:
板子上电F231,后来ok了
请问后来是怎么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