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ECO 变频器怎样修改 容量

楼主(2008-12-01):
求助 西门子ECO 变频器怎样修改容量

希望 高手可以帮忙 定当感谢 13601978225  邮箱shtiange@126.com

本人有一台 ECO 30KW 变频器主板烧坏 手上有一个11KW 的主板 想用上去 却不知道如何修改参数.

网友A:
把存储器换一下就可以了  要不你贴点钱我换一块30KW的给你13405254393贺

网友B:
好像是把200和201两个参数改一致了就行

网友C:
比较麻烦,得从主板的存储器入手

网友D:
将参数P850从19改为23.

楼主(2009-04-06):
你们原来有改过吗?变频器的容量片子已经烧坏了,现在只有调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E:
软件和硬件都要改一下,才可以,把参数调节一下,或者把电流检测部分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