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eamlogic触摸屏编辑器上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请问在Teamlogic触摸屏的编辑器中菜单系统设置------->通讯参数对话框中有一个通讯重试和通讯检测画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好,通讯检测画面是HMI与PLC连接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画面,这个画面必须设置,在设置好画面编号之后,必须进入编号所指定的画面进行编辑,比如在里面放入”正在通讯“几个文字就可以了;而通讯重试画面是HMI与PLC通讯不上的时候所显示的画面,这个画面也是必须设置的,在设置好画面编号之后,也是必须进入编号所指定的画面进行编辑,而且,通讯重试画面必须放置一个按扭,按扭的功能设置为”通讯重试“,否则无法跳出此画面。通讯重试按扭是用来让HMI再次偿试和PLC通讯的。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发邮件到HMI@GZESPEC.COM ,我们会为你解答。

网友B:
通讯重试画面:当触摸屏与PLC通讯失败时,通讯重试画面被弹出,可在此画面中放置一个重试按钮,尝试再次连接。
通讯检测画面:当触摸屏与PLC尝试通讯时,该画面被弹出,等待通讯连接

网友C:
请问,谁能告诉我Teamlogic触摸屏的性能怎么样呀?价格呢?

网友D:
Teamlogic的详细资料请参阅: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index&CompanyID=8-9694-B13366CA7160
,里面资料的内容都是我们公司在实际应该用中记录的资料,我们公司本身的环境仪器都在使用Teamlogic触摸屏,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请与我们联系,E-MAIL:
HMI@GZESPEC.COM
,价格方面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送邮件咨询,谢谢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