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伴侣 万能Ghost镜像文件制作全过程3

楼主(2008-12-01):
、删除、更改系统硬件驱动(关键!必须做)

1、卸载硬件驱动

(1)卸载网络适配器。(2)卸载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3)卸载声音、视频游戏控制器。(4)卸载监视器。(5)卸载显示卡( 卸载显卡是为了防止Ghost到别的机上时出现蓝屏现象)。卸载硬件驱动时如系统提示要重新启动,则选择“否”不启动。

注意:我们先卸载和更改里面的驱动是有顺序的。先卸载网络适配器,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和声音,视频游戏控制器,监视器,显示卡(出现按显卡卸载后,还在是很正常的,不是你操作问题),卸载时按右键,点卸载就行了。系统提示你要重新启动,都按否,不启动!!(卸载显卡是为了防止GHOST到别的机上可能会出现的蓝屏现象)一般情况下是卸载到没有可卸载删除的硬件。

2.(关键)更改计算机电源管理模式 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ACPI) 为 Standard PC

打开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计算机”下的“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ACPI)”,选择“更改驱动程序”,在弹出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点击下一步,再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再点击下一步,选中“Standard PC”,再点击下一步,硬件管理器会自动安装Standard PC的驱动,之后电脑会提示重新启动,则选择“否”不启动,完成OK。

更改说明:若新机与母机不是同类型的ACPI,则你新克隆的机器就无法实现电脑的软关机或出现系统崩溃,因此必须更改为兼容的Standard PC模式。一般比较老的电脑只有Standard PC选项,而现在大多数的电脑都是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ACPI),2003年后新出的电脑则为 acpi uniprocessor pc。

3.(关键)更改IDE ATA/ATAPI控制器为“标准双通道 PCI IDE 控制器”

打开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IDE ATA/ATAPI控制器”下的“Intel(r)82801BA BusmasterIDE Controller”(注:不同的主板其显示会不同),选择“更改驱动程序”,在弹出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点击下一步,再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再点击下一步,选中“标准双通道 PCI IDE 控制器”,再点击下一步,硬件管理器会自动安装标准双通道 PCI IDE 控制器的驱动,之后电脑会提示你重新启动,则选择“否”不启动,完成OK。

更改说明:这一步为主要关键步骤,若不做,则Ghost到别的机器上时就会造成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因此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主板,必须将 IDE 控制器改成“标准的双通道 PCI IDE控制器”。

注:S&R&S_V9.5.1118智能系统封装工具已内置了“更改计算机电源管理模式”和“更改IDE ATA/ATAPI控制器”功能(S&R&S_V9.5.1118版本就有此功能),因此在配合S&R&S封装时可不做这两步工作,但必须在封装完系统后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更改成功。

四、整理磁盘碎片(推荐)

在完成以上工作后,一定要进行磁盘碎片整理,保证系统分区上没有文件碎片,其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当然这一步也可放在系统封装完后再做或在系统封装完成后再做一次。

至此,如果要Ghost就已经可以进行了。但为了让克隆系统硬件驱动安装更准确、运行更稳定,我们需要用微软的企业部署工具包DEPLOY.CAB里面的Sysprep.exe对系统进行重新封装,这样在恢复GHO文件后的第一次启动时,系统会重新安装所有新硬件的驱动,有效避免了万能克隆系统的不稳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