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伴侣 万能Ghost镜像文件制作全过程5

楼主(2008-12-01):
七、恢复万能Ghost系统镜像

DllCacheManager使用说明:

DllCacheManager是一个Windows2k/XP的减肥工具,用这个工具可将DLLCache目录里的文件备份,以减少当前系统分区上的磁盘空间占用(约300M左右)。

解压DllCacheManager.rar文件,然后把DllCacheManager.exe、ZProgBar.ocx两文件拷贝到%systemroot%目录中(XP系统是x:/windows目录,2K系统为x:/winnt目录,x为当前系统分区),然后运行DllCacheManager.exe即可进行备份。

在配合S&R&S使用恢复封装系统时,autohal.exe会自动调用DllCacheManager进行备份恢复并删除自己;如果不是配合S&R&S使用,则需运行DllCacheManager进行手动恢复然后再删除自己;或在相关批处理文件(如:Sysprep.inf文件里那个进入系统后第一次运行命令)中加入DllcacheManager /restore /autodelete/timeout项。

也可以将DllCacheManager.rar文件解压到当前系统分区的任何一个位置,运行DllCacheManager.exe后,选择“恢复时自动删除”或者“恢复时倒记时且删除自己”进行备份,在下次系统启动时就能自动恢复备份并删除自己。

使用参数:

/back 备份

/restore 还原

/restore /autodelete还原加删除自己

/restore /autodelete/timeoutxx

其中“xx”为0-99任意的任意2位数,如果是/restore /autodelete/timeout 则是自动恢复没有倒记时。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恢复时才能使用/timeoutxx参数,并且是在使用aotodelete要删除自己的情况下才有效。

在与S&R&S配合使用时,因DllCacheManager使用注册表runonce的方式,当S&R&S更改IDE为标准或者更改电源模式为Standard PC时,runonce就会被激发,所以在使用中最好先封装再用DllCacheManager备份(如果先备份再封装,会造成开始封装时就自动进行备份的还原),然后启动到DOS下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