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12-01):
功率比较大的风机在启动时电流大(星三角启动),那么是否可以分2次启动,比如启动5秒钟再停下来接着再启动,这样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明白啥意思,启动5秒后停下再启动,短时间大电流的冲击不光对电机有影响,电机的影响主要是绕组线圈,以及轴承。对接触器影响也很大,接触器很容易出现触头熔蚀。

网友B:
大功率电机多采用星--角启动,如果接触器等选择合适,启动电流仍然大,就要考虑机械方面原因了。

网友C: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只要电网允许,三角型直接启动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电机多采用星--角启动,如果接触器等选择合适,启动电流仍然大,就要考虑机械方面原因了。

网友F:
采用其他方式降压启动也行呀!

网友G:
对于功率较大的风机,一般要用到液力耦合器,实现空载启动,启动完成后再逐步加大负荷。并且液力耦合器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动调节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H:
我一般用星三角的

网友I:
楼主是想让风机先起一下,然后利用风机的惯性在启动吧,这样启动电流可以小些。

网友J:
可以软启动或降压启动或变频启动。你的那种方法没有听说过,并且对其他的电器元件也有影响啊。

网友K:
我厂风机采用液阻启动,启动过程也停了几秒,没有什么影响,供参考

网友:
你可以先把风门关了再启动

网友L:
9600KW的风机够大了吧

他的启动是,水电阻降压启动,

5分钟之内可以启动2次,半小时后可再启动。

13楼,风门关了,不要憋压的啊,大型风机可是吃不消的~

网友M:
对于大功率的电机我建议使用变频器吧!

网友N:
楼主的想法很好,不过我还真有见过这样的启动方式。说起来到也有一定的道理。不如找个机会试一下。

网友O:
想让风机先起一下,然后利用风机的惯性在启动吧,这样启动电流可以小些。这是比较对的,是一种简单的软启动,如洗衣机的脱水启动就分三次啊。不过要根据实际掌握时间。

网友P:
        楼主的想法不可行。当电动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时,由Y转至Δ时,由于电动机残余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会产生1~2个周波的尖峰电流,其峰值可达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拾余倍。如果在几秒钟内又重新启动,可能会使电动机、导线和电气设备受到更大尖峰电流的冲击,易造成低压断路器跳闸或发生故障。

网友Q:
没遇到过,大功率的还是运用软启动器启动或者变频启动合适

网友R:
同21楼,没准还节能。

网友S:
我们厂是做风机的,在风机试验时是用的自偶降压启动,降压80%,降压时间是通过粗略的估计:电机千瓦数除以四,然后加8秒。电机的功率一般是160kw到200kw。

网友T:
同意20楼的说法!还可能注入谐波,给电网造成污染!

网友U:
何来的谐波?

网友V:
象这位楼主说的冲击波,那么你影响的东西多了,导线,电机,接触器等等

网友W:
这样的不停冲击,对电机,电器元件,甚至对整个电网的影响也非常大啊,电机功率不是很大最好还是用变频器,如果过大就用软启动好些。

网友X:
想法不错,但是对电机还有对接触器不好耶。很容易被烧坏哦!

网友Y:
水阻柜 还有就是把柜子配大点 什么样的风机都可以启动 而且简单还有就是便宜!

网友Z: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啥意思,启动5秒后停下再启动,短时间大电流的冲击不光对电机有影响,电机的影响主要是绕组线圈,以及轴承。对接触器影响也很大,接触器很容易出现触头熔蚀。

同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