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大家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01):
一台安川变频器主板检测跳低电压故障,实际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检测电路至CPU回路正常,把eeprom去掉显示电压正常,
报存储器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你外部电路是如何接的?或者说你的外部电路是通过控制器直接控制的还是控制器控制继电器再控制变频器,是哪一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甩去全部电路,直接加模拟电源,所以和外部电路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