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恶英的主要来源、危害以及预防措施

楼主(2008-12-01):
        二恶英是一种剧毒物质,在已知化合物中毒性最强。二恶英主要是在一系列包括熔炼、纸浆的漂白以及生产某些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害的副产品,但也可有火山爆发和森林火灾等自然过程所产生。它同时还包括在生产氯代有机物的热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害的副产品。希外,汽车尾气和香烟燃烧都可以产生二恶英,由于不完全燃烧的缘故,对固体废弃物的焚烧是造成二恶英释放到环境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发达国家,焚烧城市生活垃圾所产生的二恶英占二恶英总生成源中的95%事实上,二恶英遍布于世界上包括空气、土壤、水、沉淀物和食物(尤其是奶制品、肉类、与和水生有壳动物)在内的所有媒介中。其在土壤、沉淀物及动物中最高,在水和空气中的含量较低。在世界各地均广泛储存有二恶英含量较高的工业废油。这种物质的长期储存将会导致二恶英释放至环境中,进而造成人类和动物食物源的污染。

        钢铁工业中的主要来源如下:

1.烧结生产过程中的二恶英:

烧结是钢铁生产中二恶英产生量最大的生产单元,研究认为其最有可能生成于“从头合成”过程中。由于废气系统中的温度低于二恶英生成的温度。所以,二恶英一般不是在废气系统中生成,而主要是在烧结机料层中生成的。由于烧结过程具有“从头合成”产生二恶英的各种条件,如带有变形和缺位的石墨结构碳源,无机氯化物,铜和铁金属离子,氧化性气氛,温度在250~450℃,其中碳来源于烧结原料中的焦炭,而氯来源于氯化物和一些无机氯化物载体。这些条件大部分在烧结料层中可以满足,所以可认为烧结过程中大部分的二恶英是通过“从头合成”反应生成的。实验室模拟试验证实了上述结论,并且认为物料被加热后形成的气态HC1是烧结过程中形成二恶英的重要源头。

2.电炉生产过程中的二恶英:

钢铁工业二恶英的另一主要排放源是电炉烟气。电炉生产用废钢一般都含有油脂、塑料及切削废油等,废钢预热以及将含油脂及塑料的废钢装入电炉都会产生含二恶英的烟气。测量结果表明,添加含PVC废钢的电炉废气中二恶英和氯化有机物含量最高。即使一些废钢不含氯化物,但其废气中也含有二恶英和氯化有机物。其原因是电炉壁等提供了其他氯的来源。根据已有资料,废气中二恶英的含量随氯化苯的增加而增加;在安装了废气预热废钢装置时,随着废钢中氯化物含量和废钢预热温度的增加,废气中含有的氯代芳香族化合物也增加。

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迅猛,但钢铁生产过程中二恶英的排放标准尚未制定,钢铁生产设计过程中也很少专门对二恶英采取减排技术措施。面对二恶英污染造成的严重危害,我国与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在控制二恶英的形成源、切断二恶英的形成途径以及采取有效的二恶英净化技术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必须加快研究工作。

        其主要危害是进入人体的途径主要有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它能够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性疾病,具有强烈的致癌、致畸作用,同时还具有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如果人体短时间暴露于较高浓度的二恶英中,就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损伤如出现氯痤疮及皮肤黑斑,还出现肝功能的改变。如果长期暴露则会对免疫系统、发育中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功能造成损害。研究表明,暴露于高浓度的二恶英环境下的工人其癌症死亡率比普通人群高60个百分点。二恶英进入人体后所带来的最敏感的后果包括:子宫内膜异味症、影响神经系统行为(识别)发育效应、影响生殖(<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数量、女性泌尿生殖系统畸形)系统发育效应以及免疫毒性效应。

       目前还很难将二恶英处理为对环境和人类无污染的物质。尽管还在研究其他的方法,但焚烧仍不失为最可行的办法,这种办法需要850度以上高温。为了破坏掉大量被污染的物质,有时甚至需要1000度或更高的温度。

       为了减少二恶英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环境中二恶英的排放,从而减少其在食物链重的沉寂。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控制二恶英释放的措施已经使暴露二恶英的事件大大减少。由于90%的人是通过饮食而意外的暴露于二恶英,因此,保护食品供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食品污染可以发生在由农场到餐桌的任何一个阶段。保证食品的安全是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连续的过程。在最初的生产、加工、分配和销售过程中,良好的控制和操作惯例对于制作安全的食品都是必不可少的。食品污染监测系统必须要保证二恶英不超过规定的容许量。一旦怀疑有污染事件发生时,国家就应该采取应变措施来鉴定、扣押以及处置那些不安全食品。对暴露的人群则应该就暴露的程度和影响进行检查。

        所以我们要注意卫生和平衡,不吃受污染的食物,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做到劳逸结合,以保持并提高体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和解毒功能,更要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网友A:
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B:
欧盟的视频出问题了。。。。。。爱尔兰的猪肉

楼主: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C(2011-07-13):
二恶英化合物(简称二恶英)是剧毒有机污染物。人体长期低剂量接触,会导致癌症、雌性化、胎儿畸形、糖尿病等疾病。自比利时发生二恶英食品污染事件和《POPs公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签署以来,二恶英检测与污染防治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1]。二恶英检测属超痕量、多组分检测,对特异性、选择性和灵敏度要求极高,被认为是当代化学分析领域的一大难点。美国较早开展二恶英检测研究,现已制定出一系列的检测标准。欧洲和日本也相继研究和制定了二恶英检测标准方法。我国目前正处于二恶英基础研究的起步阶段,尚未提出相关检测标准和方法,因此亟待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二恶英检测方法和体系。

2 二恶英检测方法

2.1化学仪器分析方法

在200余种异构体中分离出17种有明显毒性的二恶英 ,分别测定其浓度或含量。将浓度或含量乘以每种二恶英的毒性因子(TEF)就可以得到总毒性当量(TEQ)。该方法的一般程序包括采样、提取、净化、定性定量。

2.2 生物学检测方法

目前建立的生物学检测方法均是通过对Ah受体活化程度的测定来间接表达二恶英的TEQ。

2.2.1 EROD细胞培养法

二恶英与Ah受体结合活化后,被Ah受体核转位因子(ARNT)转移到细胞核内,活化的核内基因是特异性DNA片段即二恶英响应因子(DRE)。启动发挥毒性的基因并增加其转录,从而激活EROD酶的活性。所以通过测定EROD酶的活性,可以了解二恶英激活Ah受体的能力,进而获得测试样品中二恶英的TEQ[6]。

2.2.2 萤光素酶方法

该方法是将萤火虫萤光素酶作为报告基因结合到控制转录的DRE上,制备成质粒载体并转染H4IIE大白鼠肝癌细胞系(含Ah受体传导途径的各个部件)。以此构成的CALUX系统萤光素酶诱导活性与二恶英 的毒性系数相对应,最终测定的结果也是TEQ[6]。

2.2.3 EIA酶免疫方法

该方法是根据鼠单克隆抗体DD3与二恶英结合的特点而建立的竞争抑制酶免疫方法。使用酶竞争配合物(HRP)和样品中二恶英共同竞争有限的DD3抗体的特异性结合位点,以一系列不同浓度的2,3,7,8-TCDD为标准物质,作出2,3,7,8-TCDD标样与对应样品的剂量-效应曲线,样品中二恶英毒性强度以计算出的TCDD毒性等价浓度间接表示。最终通过测定DD3与HRP螯合物的荧光强度来获取二恶英的TEQ。螯合物的荧光强度与二恶英的TEQ成反比[7]。

2.2.4 DELFIA荧光免疫法

DELFIA(Dissociation-enhancement Lanthanide Fluoro Immunoassay)法属于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该方法利用生物基因技术选择出合适的抗原键合铕离子与样品中二恶英竞争单克隆抗体,待免疫反应完全后加入荧光增强液,使铕离子从抗原中解离下来,进入增强液,形成胶束,高效地发出荧光。螯合物最终用时间分辨荧光法分析,其荧光强度与二恶英的TEQ成反比[8]。

3 二恶英检测方法分析比较

3.1 化学仪器检测

目前,HRGC/HRMS法是被认可的二恶英标准检测方法,如美国的EPA 1613方法和日本工业用的JIS K0311方法。它们具有检测灵敏度高和能同时检测多个离子等优点,但所要求的样品前处理过程非常复杂,导致检测成本上升,一般检测1个样品需要900~1800美元。检测工作只能在少数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实验室中进行,而建造二恶英专业检测实验室一般需要投资数百万美元以上。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对二恶英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低成本检测与研究。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使用GC/HRMS法可保证灵敏度,简化前处理步骤,缩短检测时间,降低检测成本,但仍需在专业实验室中完成;使用HRGC/LRMS法可极大降低在检测仪器方面的投入,但当每克样品中二恶英浓度低于pg/g水平时,却无法获得可靠的检测结果。因而HRGC/LRMS法仅适用于检测二恶英浓度较高的污染源样品和污染较重的土壤样品。例如,美国的EPA 8280方法可检测出土壤、底泥、飞灰和燃油等样品中含4~8个氯的二恶英化合物,不能用于检测如食品等二恶英含量较低的样品。

3.2 生物学检测

目前生物学检测方法主要用于对二恶英样品的定量筛选。研究表明,EROD法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和较宽的线性范围,但测得的样品TEQ略高于使用标准方法获得的结果 。萤光素酶方法在牛乳样品二恶英检测实验中,与标准方法相比在检测结果方面比较一致,说明该方法可用于食品样品的二恶英毒性检测。上述都属于细胞培养法,检测时需要配制各种浓度的细胞试液,一般化学实验室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培养时间长达24h,整个检测过程需要数日,不能满足快速检测的要求[1]。此外,EIA酶免疫方法与标准方法相比,测得的TEQ值也比较一致,但灵敏度比较低。

DELFIA法是一种最新的二恶英检测方法,由于不需要细胞内诱导活化过程,体外活化时间仅需2h,因此1个批次样品检测可在8h内完成,极大地提高了检测效率。使用铕标记抗原,采用时间分辨荧光技术,可以消除非特异性荧光的干扰,使免疫方法的灵敏度大大提高。由于灵敏度的提高,检测所需试样量少,因此降低了检测成本。一般1个样品的平均检测成本仅10~15美元。同时,该方法对实验条件要求不高,大部分检测工作均可在常规实验室甚至现场完成,无需建造专业实验室的高成本投入,适于对大批量样品实施快速定量筛选。

4 结论与建议

以HRGC/HRMS法为代表的化学仪器分析方法具有检测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特异性强等优点,但其样品前处理过程比较复杂,对实验条件的专业化程度要求高,检测时间长,检测成本高,因而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性,主要用于样品规模较小、精度要求较高的专门检测。与其相比,生物检测方法的前处理过程比较简化,样品检测时间短、检测成本低,对实验条件的专业化程度要求不高,但是其检测灵敏度和精确度相差无几,比较适用于大批量二恶英样品的快速定量筛选。

我公司有一套完整的二噁英类污染物快速检测解决方案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8701416100 联系人: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