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三凌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8-12-01):
今天用三凌J2S伺服放大器驱动电机,启动时电机缓慢爬行,在试运行模式下电机运行正常,一直不知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启动时给它的脉冲有多快呢,电子齿轮是怎么设置的,和这些是有关系的

楼主:
谢谢 ,已解决,是我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B(2009-05-25):
参数设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