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数问题

楼主(2008-12-01):
台达B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最高转速对应的数值是多少,如果50HZ对应最高速度,那30HZ应该是多少?

网友A:
算出每分钟的脉冲数乘以电子齿轮比,再除以一转需要的脉冲数就能算出来了

楼主:
如何计算?最高转速对应的数值应该是一定的吧。

网友B:
频率和转速的比率是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设置的

网友C(2009-02-01):
你的思路要换一下,伺服一圈是10000个脉冲,如果你想让他每分钟多少转是可以算的,齿轮比也要用分子式算进去。

比如说在齿轮比1/1的情况下,最高转速3000转/分,那么就是3000*10000个脉冲了,就是他的最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