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FB 与FC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12-01):
大家好!很多问题我都是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我初学STEP 7  不明白FB 与FC 的区别,编程的时候什么时候用FB什么时候用FC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FB 里面的局部变量的地址是?  而FC里面的局部地址又是?

网友A:
简单的说   FB是带背景数据块的    FC是要自己建立共享数据块的

局部变量都是在功能块中随时建立的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我用初学者的话跟你解释一下

fc是功能,可以使用共享数据块DB,也就是说许多fc都可以使用的数据块

而FB是功能块,有自己单独的DB,叫做背景数据块,使用fb的时候就要有一个DB对应,FB的好处是一个项目中某个功能用的很多,比如控制电机,每个电机可以给一个DB,在程序里面要控制多个电机的时候只需要多次调用这一个FB,对应的DB就是你要控制的电机。

网友C:
对于初学者用处挺大的

网友D:
呵呵,其实这个问题,我现在想想,好像也没有怎么搞清楚的啊,

哈哈,马上去研究一下啊

网友C:
FB功能块, FC是功能,一般有好多相同的设备,程序用FB块,很方便,

网友E:
是啊,偶也是初学者,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益哦

网友F:
正在学习!受益了,正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G:
FC:FUNCTION是函数或功能,可以有返回值;

FUNCTION FC1000:DINT  //////VOID

VAR_INPUT

N:DINT:=L#0;

END_VAR

VAR_TEMP

I:DINT;

SUM:DINT;

END_VAR

BEGIN

SUM:=0;

FOR I:=1 TO N BY 1 DO

SUM:=SUM+I;

END_FOR;

FC1000:=SUM;

END_FUNCTION

//////

FB:FUNCTION BLOCK是过程或功能块,无返回值;

FUNCTION_BLOCK FB1000

VAR_INPUT

N:DINT:=L#0;

END_VAR

VAR_OUTPUT

SUM:DINT:=L#0;

END_VAR

VAR_TEMP

I:DINT;

END_VAR

BEGIN

SUM:=0;

FOR I:=1 TO N BY 1 DO

SUM:=SUM+I;

END_FOR;

END_FUNCTION _BLOCK

网友H:
FB是带背景数据块的,而FC只是功能块。在你编程的时候一般用FC功能块就可以了。

网友I(2018-04-05):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我用初学者的话跟你解释一下 fc是功能,...

讲的很好结合实际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