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控制PLC

楼主(2008-12-01):
怎么样用音乐控制PLC,然后由PLC的输出去控制水柱和音乐的旋律一样起伏。有做个的大哥大姐给过程序或者给个思路好吗?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你首先音乐要转换成PLC能识别的信号啊

信号是什么呢?哪个厂家的PLC能识别这些信号了,这些是要先考虑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需要些什么硬件和必要条件,有做过的给个样板好吗?我看到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用PLC实现的。

网友B:
好像有什么音乐解码器的东西,把音乐处理一下再送PLC,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C:
呵呵,是音乐喷泉的自动化控制问题吧...

网友D:
这个感兴趣,有没有哪个高手解释下

网友E:
音频信号处理成电压信号吧. 再送入PLC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
谢谢大家是建议技术支持!有做过的高手给个实例看看可以吗?

网友F:
有做过的高手给个实例看看    市场是不错的

网友G:
只是控制水柱和音乐的旋律一样起伏用个可控硅不就可以了,用PLC没必要啊

网友H:
还没听说有把音频信号转成4-20MA或0-10V信号的

网友I:
音频信号处理成电压信号吧

网友D:
今年12月份的无线电杂志里有篇专门介绍的文章,关于音乐喷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