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AS2

楼主(2008-12-01):
请问爱德利AS2 1.5KW怎么设置为外部电位器调速

网友A:
CD10=1

网友B(2009-08-31):
CD10=1 ,将变频器设为模拟量调速。此时变频器上盖电位器有效
CD44=13,将FA1模拟量输入端子设置为主频率设置,此时端子FA1输入0-5V,0-10V,4-20MA有效
有任何问题可致电15827394585(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