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 PLC读2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

楼主(2008-12-02):
ES PLC去读2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的运转频率,需不需要加其它的硬件。有上面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不需要加其她的硬件,只需要使用ES PLC的RS指令按照USS协议编写WPL程序,然后通过RS-485通讯口去读取MM430的运转频率即可!

楼主:
能否写个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需要使用ES PLC的RS指令按照USS协议编写WPL程序

网友A:
范例清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1-A426-0247CE8FABCA

台达PLC控制西门子MM420变频器

楼主:
西门子TP270 与SX主机能不能通信,通信电缆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你需要查询一下西门子TP270的通讯口引脚定义,然后在确认你的通讯电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