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之间的通讯 ?

楼主(2008-12-02):
想了解一下AC800F之间数据是怎样进行交换的,请教一下……

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你看看站间通信的帮助.

网友B(2009-02-22):
AC800F之间数据使用全局变量进行交换。

操作很简单,在变量列表里把变量的属性改为全局就可以了。控制器会自动通讯。这个比800M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