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与FX2N连接问题

楼主(2008-12-02):
我用KOYO编码器连接FX2N计数,电源用PLC的+24和COM,A相接X0,B相接X1,用了两个编码器都是一段时间后PLC就没有计数输入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编码器输出是不是NPN型?

楼主:
用的是TRD-J-60-RZ型号,说是推拉输出型,应该是NPN的

网友B:
那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啊

网友C:
给你提两个建议:1.看看是否超过了数据寄存器的计数范围,2.是否编码器旋转太快,而超过了输入口的滤波时间.(后者在我学习中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D: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的,如果在上海的话,可以找个时间去你那边现场看一下,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E:
自己到那里去找找?

http://www.gkwtw.cn/dispbbs.asp?boardid=2&Id=173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两个建议:1.看看是否超过了数据寄存器的计数范围,2.是否编码器旋转太快,而超过了输入口的滤波时间.(后者在我学习中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上说的不错,还有就是计数后是否需要清零呢?是不是要重新计数呢?还是一直计数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两个建议:1.看看是否超过了数据寄存器的计数范围,2.是否编码器旋转太快,而超过了输入口的滤波时间.(后者在我学习中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H(2009-02-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最后发现是编码器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两个建议:1.看看是否超过了数据寄存器的计数范围,2.是否编码器旋转太快,而超过了输入口的滤波时间.(后者在我学习中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上说的不错,还有就是计数后是否需要清零呢?是不是要重新计数呢?还是一直计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