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塑壳断路器NF32-SW和NF63-SW有什么区别?求助!

楼主(2008-12-02):
三菱塑壳断路器NF32-SW和NF63-SW有什么区别?在线等!

网友A:
楼主这种帖子最好发在技术区,比如电工论坛里了。这里是休闲区。

他们两的区别就是额定电流等级不一样了。后者大一些,尺寸方面参考选型手册。

网友B:
NF32-SW额电电流32安培

NF63-SW额电电流63安培

楼主:
那断路器上面给出的额定电流又是什么意思?例如:三菱,NF32-SW,10A。这10A是指什么?

楼主:
现在有点晕了,32、63是指额定电流吗?

网友C:
对三菱的不是很熟悉, 但是从型号上看, 32,63应该是指额定电流, 正泰、德力西的用多了, 看到 32、63这样的数字就很觉得像

网友D:
32 63框架电流,32框架下有5A,10A15A20A25A32A.63一样

网友E(2025-09-17):
三菱塑壳断路器NF32-SW和NF63-SW有什么区别

首先是壳架不同(尺寸一样大);在这是分断能力不同;还有NF63-SW 有4p产品,NF32-SW没有4p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