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报F0002不能复位请求帮助

楼主(2008-12-02):
M440报F0002不能复位请求帮助

网友A:
检查一下r026参数,并用万用表测量以下DC+和DC-之间的电压值。若测量值正常而参数r026过大,则变频器的母线电压检测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r026参数,并用万用表测量以下DC+和DC-之间的电压值。若测量值正常而参数r026过大,则变频器的母线电压检测可能有问题,重点查取样电阻及运放.

网友C:
M440报F0002不能复位请求帮助 ,r026参数:518

网友D:
先用兆欧表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E:
那 只有拿出去修了,估计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