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茨鼓风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关于罗茨鼓风机的问题
罗茨鼓风机是什么负载特性,我用变频器调节,丹佛斯的.已经烧坏两个电机了.污水处理厂用的185KW电机.选VLT5252

网友A:
一般的电机负载是感性的

网友B:
罗茨鼓风机属于高压风机,不同于普通风机,他的低频负载仍然比较重,而变频器不适宜这样的负载。

如果要使用变频,变频器、电机功率都要适当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茨鼓风机属于高压风机,不同于普通风机,他的低频负载仍然比较重,而变频器不适宜这样的负载。

如果要使用变频,变频器、电机功率都要适当放大。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清楚  不是做这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