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阀组有何作用?

楼主(2008-12-02):
在使用差压变送器时一般都配三阀组,可三阀组到底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大部分场合不用三阀组也可以呀。盼解答。谢了!

网友A:
调零时,将平衡阀打开,进气关闭,可保护变送器膜片(特别是为差压的)及保证调零正常进行;正常使用时,进气阀开,平衡阀关。

以前的差变都必须配三阀组的,现在有些不需要配,如果可能还是配上为好

网友B:
维修方便,防止差压变送器单向受压,影响精度。

网友B:
建议你看此贴: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80D2-5E2C08C3F39D

网友C:
1>排水珠  2>平衡

网友D:
排污,平衡压力防止单项收押顺害仪表

网友E:
1危险场合时有利于排污,保护膜片,2现场确认

网友F:
差压液位变送,还有向负压室管线充液的作用.

网友G:
基础知识,多看看书就行了。

网友H:
仪表基础知识

网友I(2009-01-02):
为了现场维护和维修的方便.

网友J(2009-03-05):
主要作用是保护膜片。还没有排污。排气。调节领位等等。

网友K:
维护方便保护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