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的接近开关,如何接在原两线接近开关上

楼主(2008-12-02):
三线的接近开关,如何接在原两线接近开关上
原来我们使用的两线制的接近开关,由于响应频率太低,但现手头有三线的接近开关,不知如何替换出原接近开关,望高手赐教!谢谢,还有三线制的开关需要串电阻,需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A: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公司生产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霍尔接近开关。 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 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采购这些商品。
2, 您是工程师,应用设计中会用到这些产品。
3, 您知道您的朋友采购这些商品。
4, 您也销售这些产品。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具体传感器选型资料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去我公司网站浏览并下载。
除了提供优质产品以外,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是在传感器行业有多年设计应用经验的业内专家。
另外本公司还销售霍尔元件、集成电路、全系列电源IC、电阻电容、二三极管、光藕、可控硅、场效应、拨动开关、接插件等等。为您提供“一站式”配单服务 。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合作的项目,敬请垂询!

段先生
恒发(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www.51sensor.net.cn

网友B:
棕色的电源线不要,就用蓝色的和黑色的

网友C:
一般不建议使用三线开关代换两线的,不同厂家的三线开关代换后效果不一定相同,如果另拉一根电源线则完全可以。两线开关可以代换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建议使用三线开关代换两线的,不同厂家的三线开关代换后效果不一定相同,如果另拉一根电源线则完全可以。两线开关可以代换三线的

网友D:
你的接近开关是接在PLC上的吗?

如果是,两根电源的线,一根信号线。三线的信与线与两线的信号线一致即可,但要看清常开常闭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三线的接近开关分npn和pnp是不同的

网友F:
加根电源线,

网友G:
如果另拉一根电源线则完全可以,两线开关可以代换三线的

网友H:
接近开关接在那里的,要是接在PLC上应该是3线的,不能替换

网友I:
如果另拉一根电源线则完全可以

网友J:
有的能替换,有的不能替换

网友K:
两线的是机械的吧,三线是感应的,怎么个换法?

网友L:
再加一条线就可以换。但接线也要改。我换过。是没配件时就急。

两线也有电子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一般不建议使用三线开关代换两线的,不同厂家的三线开关代换后效果不一定相同,如果另拉一根电源线则完全可以。两线开关可以代换三线的

网友N:
加上正负电源,信号线用以前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O:
同意二楼的..我们做个试验了,是这样的!

网友P(2009-01-08):
NPNd的三线接近开关,可以和两线的相互通用,就是接法不一样

网友P:
NPN的三线接近开关,可以和两线的相互通用,就是接法不一样

网友Q:
不同的接近开关是不一样的,不知你是哪一种型号,有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近开关是接在PLC上的吗?

如果是,两根电源的线,一根信号线。三线的信与线与两线的信号线一致即可,但要看清常开常闭是不是一样的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S:
说清楚一点,两相的接近开关分交流的和直流的  分PNP的和NPN 的

网友T:
不重复上述了,只是要说明一下要看两线制的信号反馈出来是共正还是共负也就是PNP和NPN的输出形式再决定怎么连接,哦。。。。了。。。!

呵呵

网友U:
接受的信号只有一个,这点是相同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近开关是接在PLC上的吗?

如果是,两根电源的线,一根信号线。三线的信与线与两线的信号线一致即可,但要看清常开常闭是不是一样的。

三线的接近开关分npn和pnp是不同的

网友W:
嗯:还是好人多。。。。。。。。。。。。。

网友X:
接近开关有各种类型,2线换成3线要搞清原先的接线原理,换线前后一致就可以。

网友Y:
加一根线完全可以取代,但要分清常开常闭。

网友Z:
3线的接近开关 一根接COM端  一根接X输入端  一根接24V 具体那根接那里 你接到OK对为止

网友AA:
还是另外单独拉根线,这样最方便

网友AB:
棕色的电源线不要,就用蓝色的和黑色的 ?也可以是用棕色和黑色的 呀

网友AC:
看PLC的输入点是 电流流入还是电流流出的,根据这个选择三线接近开关的NPN还是PNP;另外还要加一根24V线或者0V线,根据开关不同。其实用2线代替3线是比较容易的,不用动脑子接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