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偏移问题

楼主(2008-12-02):
中性点偏移问题
现有电阻性负载三组,阻值分别为30欧、60欧、90欧,接成Y形后接到三相对称的380V电源的A、B、C三相,在零线断开的情况下,其中性点对零线的电压是多少?相位如何?

网友A:
很麻烦的计算过程.这是一道题目呀,现实当中不太可能遇到负荷状况

网友B:
计算比较麻烦,要计算相位,纯电阻负载还好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