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的零线取至不同变压器

楼主(2008-12-02):
电气柜的零线取至不同变压器
现有一套调功柜需用电源为三项四线制,因为负载为星形接零接法,安装公司在铺设电缆时,没有将零线放过来,如果另外取零线,会对设备的运行有什么影响;不同电源的零线间会不会有电位差?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有问题的,如果另取零线控制端是四极开关控制,开关拉断后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有问题的,如果另取零线控制端是四极开关控制,开关拉断后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B:
如果两变压器零线都有做接地,和不经过四极开关的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变压器零线都有做接地,和不经过四极开关的没有什么问题

请详细解释下

网友A:
3楼4楼好好学学《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变压器零线都有做接地,和不经过四极开关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两台零线都统一接地了  还叫什么零线呀 那不就是同一根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