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与接触器线圈连接

楼主(2008-12-02):
接近开关与接触器线圈连接
我看好多的电气图中,接近开关总是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再去控制接触器,为什么不能用接近开关直接串接接触器线圈呢????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用的是220V的交流电.一般的接近开关输出是0V或者24V的直流电.

网友B:
接近开关的带负荷能力较弱

网友C:
        接近开关带负载能力较弱,通常用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过渡去控制大的负载,交流接触器,电磁阀等等,一旦这部分损坏,通过继电器的隔离作用,可以很好的保护接近开关不受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带负载能力较弱,通常用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过渡去控制大的负载,交流接触器,电磁阀等等,一旦这部分损坏,通过继电器的隔离作用,可以很好的保护接近开关不受损坏。

网友E:
用继电器来过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带负载能力较弱,通常用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过渡去控制大的负载,交流接触器,电磁阀等等,一旦这部分损坏,通过继电器的隔离作用,可以很好的保护接近开关不受损坏。

这样可以保证使用的安全。降低故障和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继电器来过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