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8-12-02):
如下图,燃烧机接线图,因没接触过,也没有资料,希望知道各个开关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按照图接就行了。!!!!!!!

网友B:
PG:气压开关

TR:大小火选择开关

TL:温度或压力极限控制开关

TS:安全开关(TL失效时它才起作用)

IN:手动开关

VR:煤气调节阀

VS:安全切断阀

L1   L2    L3   接三相交流电

L    接一根火线

PE  接地线

N  接零线

网友B:
一般情况下,PG会和燃烧机成套来,只要接线就可以了.TR可以接温度控制系统(一般都要再配一套控制系统),也可以用一个普通旋钮开关手动控制.TL一般也是从控制系统来的一个接点.也有不用的,但不提倡.

楼主:
多谢!多谢!有空交流一下,QQ,8455478,我以前做包装机械,现在改做涂装,所以很多东西不太明白,希望能交流!

楼主:
TO:nhjhgswyl123123 ,能不能留个QQ或E-mail,不知道你从事哪一行业,要在技术方面交流一下,我做包装机械做了6年,刚做涂装。

楼主:
不知道,大小火选择是怎么控制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点火,刚开始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tyl140 X积分:64
帖子:27注册时间:2007-5-22 12:22:00 6楼 回复时间:2008-12-4 14:32:19 不知道,大小火选择是怎么控制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点火,刚开始是怎么工作的? 呵呵 大小火?上面有两个是短接的,

网友B:
T8-T6 连通时  为大火

TI8-T6 断开时 为小火

具体控制在里面的控制器里,你所提供的图只是外部接线图

网友B:
为什么需要大小火呢?这是因为燃烧机一般都受温度控制,比如将温度控制在180-200度,当低于180时用大火烧,达到180但小于200时用小火.超过200时将L断电,也就是燃烧机灭火.温度自然降低到180度后,再重复以上的过程。具体怎么做要看燃烧机加热的是什么(窑炉?锅炉?)

网友B:
一般用一个温控表,以及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B:
我只是个小厂的电工   nhjdbwhb@163.com     ,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B:
只要接线正确,它就能自动工作,原因是里面有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