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W电机如何节能

楼主(2008-12-02):
100KW 三相200v级电机启动时对本厂电网冲击很大,如何解决节能和冲击的问题.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用软起动啊,或者变频器都可以,为了达到节能效果,最好用变频器吧

网友B:
加装变频器啊,把加速时间调长能解决电流冲击问题。

网友C:
不同意上面的看法,负载消耗功率不变,电机不用调速,用变频不仅不节能还浪费能源。

网友D:
虽然用变频器不节能,但可以解决对电网的电流冲击问题

网友E:
100KW三相200v级的变频器国产的难找啊,要定做。

网友F:
降压可以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