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力行业节能解决方案!欢迎广告贴!

楼主(2008-12-02):
求电力行业节能解决方案!欢迎广告贴!

网友A(2010-03-26):
电流行业的节能解决方案我可以提供一种。我们知道功率因数的提高一般是通过电容来补充。但在很多工厂,主要是谐波严重的工厂。功率因数看上处在0.9以上。但还是特别耗电。而且功率因数越高耗电也越高。所以一般就要在电容前串联电抗。就可解决问题。但是首先是要把用电环境搞清楚。就是先要用谐波表把谐波含量测量出来。然后根据谐波是几次为主来设计电抗。根据我们和多家工厂的实践。节电最多的是100%最少也有20%。而且供电公司都有结论。如果有对这个方案感兴趣的可与我联系。手机是13974877691。孙工。

网友B(2010-08-21):
尊敬的孙工:我相信你们的节电效果,为了让更多的单位做好节电工作,请你把节电最多的成功案例,详细数据介绍一下。

网友C:
你到海外文摘里看:

能源管理方案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211457560000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