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MT510指拨设定

楼主(2008-12-02):
我第一次接触威纶MT510触摸屏,对屏幕后面的四个指拨开关的设置及其含义不知道,不知哪位大师肯指点否?十分感谢!

网友A:
看看屏的手册  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后面看,从左至右向上拨,

等1个:屏幕校正

第二个:上下载

全部向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