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低频干扰问题

楼主(2008-12-02):
我用单片机输出20khz的PWM,在示波器上发现有低频干扰(在低频段产生另一个PWM),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换了电源也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呀!  说明设置还不合理吗!  采取一些抗干扰措施吗

网友B:
可以通过100HZ低通试试

楼主:
 蓝海华腾你好,你说的设置不合理是什么不合理?能具体点说吗?我用的是C8051F单片机,板子直接从新华龙买的,没有加其他硬件,如果说软件程序不合理的话也好像说不同,因为我用单片机上自带的硬件PWM输出也一样有这样的低频干扰,怀疑是板子的布线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能说说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吗?

楼主:
试过用500KHZ的高通滤波电路滤掉20KHZ的低频干扰也没有什么效果,奇怪的是我只通过100HZ的信号时,这和信号又可以被滤掉。。。请大虾门指点一下,小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了

楼主:
写错了,是500HZ的高通滤波电路

网友C:
低频干扰的确要远比高频干扰难解决得多。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D:
这个低频是多少赫兹的?要是与你需要的频率相差很大的话,可以用电容隔离低频,或者缠绕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这个干扰还与我输出的PWM频率有关(我输出20-50k),大概在1K以内,这样算远吗?

网友D:
应该可以隔离,怀疑是你的芯片本身产生的低频干扰

网友D:
你是否试验过换不同频率的晶振,有什么变化?或许是片子本身硬件特性造成的

楼主:
用过一个24.5M的内部晶振,和一个25M的外部晶振,的确有点不同

网友D:
再就是这个干扰低频的低电平是否为零了?若干扰低电平不是0且大于1伏,可以用4093之类的门电路隔离

网友C(2009-02-23):
解决低频干扰的办法还可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铠装)屏蔽来改变磁通。

如给传输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