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请教,我80点扩展16点是直接用 还是需要什么指令才能用扩展的16点?

楼主:
请知道的回答下撒  急用哈

网友A:
普通IO直接使用即可,特殊IO需要通过FROM与TO指令操作

楼主:
谢谢,我是扩展的FX2n-16er  就是普通的IO应该可以直接用哈

网友B:
呵呵,应该不需要什么的啊,不错的啊

网友C:
FX2n最多可以扩展到256点呢,没问题的,就当普通IO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D(2009-01-06):
不是扩展256点,应该事最多支持256点

网友E:
楼上的兄台说的很有对。包括主模块本身在内,一共可以扩展到256点。但是FX3U可以到384点哦

网友F:
直接使用,无需辅助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