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因数补偿

楼主(2008-12-02):
请问各位你们单位功率因数补偿到多少     功率因数补偿到多少合理呢?  有什么根据?

网友A:
动力设备多的要求为0.85以上,照明要求在0.9以上;补偿只要超过电力部门要求就可以了,状态在0.9~0.95为最佳。

网友B(2009-02-16):
补偿在0.9~0.95为最佳。

网友C:
0.9-0.95即可。

网友D:
                              0.95

网友E:
高压计量的在低压补偿适当高一点

网友F:
滞后0.9~0.95,注意不要补过,不然用电设备会损坏的

网友G:
大工业用电要求0.9以上,必须注意,不然要被电业局重罚,一般罚多奖少.

网友H:
动力设备多的要求为0.85以上,照明要求在0.9以上;补偿只要超过电力部门要求就可以了,状态在0.9~0.95为最佳

必须注意,不然要被电业局重罚,一般罚多奖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