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

楼主(2008-12-02):
 一台康沃变频维修,情况反映是,冒烟,接线情况不清楚。机器打开,发现外接的接地线已经烧成胡状,接地端子在右侧,可是在里面靠近整流桥旁边的铝板和铁板竟然有个拇指大的洞,初步量整流桥和逆变模块都没问题,其余的也没发现有问题,有点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机器是37KW的,G2的黑色的机器。

网友A:
会不会锣丝没拧紧打火造成的?或这地线接活线上去了哦!

网友B:
很有可能是螺丝没拧紧。

接线端子质量出现问题造成RST短路

楼主:
我已经开始通了直流电压进去了,已经运行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接地端子是在铝板的最右下端,可是整流模块是在铝板的最左下端,怎么会相差这么远的地方有打火的情况呢?现在不清楚这个整流模块有没有问题?因为没有三相电,真的有点晕了。

楼主:
那如果是接地线接到火线上了,应该是短路的,也会跳空开,也不会有打火啊,那如果是接地线接到零线上呢?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