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32调试MODBUS通讯

楼主(2008-12-02):
硬件:pc机。RS485串口线,s7-200

PLC调用MODBUS从站指令库,能电运行后,用PC机中的ModScan32进行调试,结果:

Modbus message time-out

PLC显示错误代码10(从属功能未启用)

网友A:
S7-200的MODBUS从站很简单的,PC机可通过MODBUS 用PPI线通讯,读取:I/Q区与V区任意内容;

我上次找了个S7-200,毫不费劲取到了S7-200的内容,就是M区没法读到,那要将MODBUS改成无协议的自由口

读取

网友B(2009-01-20):
检查初始化指令的错误代码,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C:
ModScan32的默认长度是100.如果你的PLC-MODBUS每种变量实际数量没有达到100,ModScan32将会试图访问实际上不存在的变量,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改ModScan32的长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dScan32的默认长度是100.如果你的PLC-MODBUS每种变量实际数量没有达到100,ModScan32将会试图访问实际上不存在的变量,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改ModScan32的长度.

多谢老愚者

网友E(2009-08-18):
对: 老愚者 关于

ModScan32的默认长度是100.如果你的PLC-MODBUS每种变量实际数量没有达到100,ModScan32将会试图访问实际上不存在的变量,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改ModScan32的长度.

内容的回复:

是要改长度!一改马上奏效。
强人!

网友F(2012-07-19):
我改了,还是不行啊,老报超时,通讯是正常的,就是modscan收不到从站发过来的

网友G(2012-11-30):
看看地址是不是不连续的

网友H(2016-11-13):
您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I(2017-01-0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能问一下您现在解决了吗?可否告知一下是怎么解决的,谢谢